[Quartus] win7/64位系统下如何安装altera usb blaster 下载器?

楼主(2014-04-21):
我在win7/64位系统下安装了quartusII8.0,但是altera usb blaster 下载器装不了,会提示数字签名,无法安装,不知哪位大侠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win8.1网上有解决方案,楼主可以看看是不是一样,毕竟现在用win7的比较少

楼主: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B:
禁用签名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是数字签名的问题
windows 启动 按 F8
选择禁用数字签名

PS:我的机器就是 WIN7/64BIT 从来没有出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C:
噢,知道啦
你用的 Quartus 版本太低了
应该是驱动太老了
还没有在MS注册,估计
8.0 太老了
直接用新版本,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D:
加载软件自带的驱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