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 下载器的MODE灯不亮怎么办

楼主(2014-04-21):
JTAG 下载器的MODE灯不亮,没有经过摔打,突然不亮,怎么办?

楼主:
是不是报废了呀

网友A:
这个你看下你电脑上的驱动的吧,,是不是驱动没有装好的,,

网友A:
驱动正常不正常的就看你的电脑硬件USB上是不是虚拟出对应的com口的,总之先检查下驱动的安装吧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的,检查下你的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