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问题求助

楼主(2014-04-21):
用串口仿真器给板子烧程序时突然烧不进去了,上一次还没问题,今天一试就突然不行了总显示硬件没连接好,将仿真器重新连接后还是不行,不知道是嘛情况

楼主:
感觉像是仿真器的问题,重新启动一下电脑还是不行

网友A:
看下你的仿真器的接口的吧,,是14针的接口的吧?还有目标版的供电的也检查下的,看是不是正常的3V或者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