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中断应该放哪个文件里啊?

楼主(2014-04-21):
看资料可以放F2806x_SWPrioritizedDefaultIsr.c里,也可以放F2806x_DefaultIsr.c里,请问有什么不同么?

楼主:


网友A:
这个放哪里都可以,只要入口地址写对了就行了。

网友B:
最常用的是放在F2806x_DefaultIsr.c, 可以在里面的中断服务函数入口直接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