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4-04-21):
CY的psoc很多都有供电顺序问题,请问这种情况下如何选择电源芯片呢?

楼主:
请大牛指导一下哈

网友A:
通常都是同一个电源吧,其实主要是看你的设计中Vdda, Vddd, Vddiox的要求,如果是不同,其他的不要超过Vdda, 其他的不能晚于Vdda上电。

网友B:
这个问题还没大考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