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库问题

楼主(2014-04-21):
今天做了个自定义库组件,其实就是几个PWM凑在一起。原理图,头文件,c文件什么的都搞好之后保存。在别的工程中调用,这时候出了问题,组件名字叫MULFRE16(其他所有的名字我都叫这个,包括头文件,c文件,自定义库工程的名字)。选中一个拖到窗口中,名字自己就变成了MULFRE16_1(这是系统自动设的,因为是第一个嘛)。这样我在main函数中,调用MULFRE16_1_start();编译之后总是报错。但如果我把_1去掉编译就又能通过了。求高手指教这是为什么?这么搞的话,我就不能同时在一个工程中调用两次了。

网友A:
你有没有参照AN64275 - PSoC® 3 and PSoC 5LP Getting More Resolution from 8-Bit DACs
这个应用笔记是用的DAC,和你的用法差不多

楼主:
没有哎,我去看看,谢谢哦

楼主:
他好像没有讲到关于程序的部分呀

网友A:
那你的程序是什么样子的?发上来Project看看?

楼主:
这就是我弄的自定义库,功能是16倍频

网友A:
你的自定义的库只是简单的把几个pwm打个包,即使放一个你自己的模块,也是不工作的。你还是要认真读一下上面那个apps note, 和Component Author Guide,在Creator 安装路径有。

楼主:
好吧,谢谢,但其实改了名字之后还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