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rotel99怎么画双层丝印效果

楼主(2014-04-22):
(无正文)

楼主:
一直弄不明白,感谢大家帮帮忙

网友A:
使用的板材不一样 可以去市场上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3楼说的对,有些板材是接近透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板材不一样 可以去市场上看一下就知道了

谢谢,不是你说的那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说的对,有些板材是接近透明的

谢谢你:handshake

楼主:
我是自学Protel99和AD9画PCB的,这个难题我一直没能弄明白,谢谢各位

网友C:
可以实现,假设PCB在底层(Bottom);
1.对底层铺铜(Polygon)
2.双击铺铜(Polygon),把"LockPrimitives"上的勾去掉,把Grid Size和Track Width都设置为0.25(或其他一样的值)
3.双击铺铜(Polygon),在弹出菜单中选"Polygon Track",点开Global,在MATCH中选Layer=Same,选Net=Same,选"Change Scope=All primitives",更改Layer=TopSolder,确认
4.双击铺铜(Polygon)拐角,在弹出菜单中选"Polygon Arc",点开Global,在MATCH中选Layer=Same,选Net=Same,选"Change Scope=All primitives",更改Layer=TopSolder,确认
至此,成功的把本来在底层的铺铜转到TopSolder层,也就是绿油开窗或者去绿油

网友D:
5楼的板子是将线路层做到顶层阻焊层了,看起来就是这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实现,假设PCB在底层(Bottom);
1.对底层铺铜(Polygon)
2.双击铺铜(Polygon),把"LockPrimitives"上的勾去 ...

首先谢谢你的帮忙,但是我找不到你的第3点设置呢?

网友C:
确定之后再双击才会出现.
目的是把铺铜变出单独的可以修改属性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之后再双击才会出现.
目的是把铺铜变出单独的可以修改属性的线.

是不是这里呀,明晚再研究了,谢谢帮忙。。。

楼主:
3.双击铺铜(Polygon),在弹出菜单中选"Polygon Track",点开Global,在MATCH中选Layer=Same,选Net=Same,选"Change Scope=All primitives",更改Layer=TopSolder,确认
4.双击铺铜(Polygon)拐角,在弹出菜单中选"Polygon Arc",点开Global,在MATCH中选Layer=Same,选Net=Same,选"Change Scope=All primitives",更改Layer=TopSolder,确认

能不能把你说的第3第4点翻译成中文啊

网友C:
用中文软件才是你的错.你应该用英文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中文软件才是你的错.你应该用英文版的.

十分感谢:victory::handshake

楼主(2014-07-01):
装一个有道词典,立马解决英语单词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