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电热水器的电源为什么不使用隔离电源?

楼主(2014-04-22):
这样不就安全了吗?是这样吗?

网友A:
因为,当前有关组织认为:现有产品技术足以达到安全要求,可以不必隔离电源供电

网友B:
如果按照规范来安装,没有使用隔离电源是安全的,
前提是接地良好,使用漏电开关,其实不仅是热水器,其他电发热的设备都一样。

网友C:
就电气原理来讲,采用隔离电源也不是绝对安全,只是触到一根线是安全的,如果两根线漏电还是危险的,现在是依靠多级漏电保护实现安全性能,热水器只要按要求配电路时相当安全的,没必要隔离。

网友D:
使用隔离变压器转换为安全电压36V供电还要安全,更有甚者用蓄电池供电更加安全。可成本呢?体积、重量上升太多。关键还在于热水器不是面子商品——例如:服装、轿车需有奢侈档。电热水器奢侈档卖给谁?

网友A:
“安全”,也是需要讲限度的,也有个成本限制的!最后,由最高级别专家组来做出规定

网友E:
用隔离电源有多奢侈呀,觉得没必要,不用隔离电源也能用

网友F:
可靠接地,才是所谓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网友G:
因此而死的人多了,会用。

楼主:
收获很多啊

网友H:
漏电保护器是不能省的,所以设计者都装一个,只要不出事故即可。
电源隔离也未必完全稳定。

网友B:
使用隔离电源会导致漏电保护失去作用,更加不安全,
如果能使用低压确实要安全,不过用低压的确是不现实

网友I:
你准备卖多钱

网友J:
用电磁炉就安全了

网友K:
楼上说的有道理,电磁炉隔离。就是一个毛病爱坏。

网友L:
成本的权衡。。

网友M:
电热水器在使用时一定要拔掉电源。我家里的电热淋浴器一直都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