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36 SLCD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4-04-22):
对LCD_WF3TO0 这些个寄存器理解不是很透彻,能否详细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LCD_WFyTOx,在我们的用户手册中讲的还是比较详细的。
其实是控制对应的LCD_Px的段码情况。

网友A:
另外,如果想更形象的去理解,你可以看看我们KL46中带的SLCD的代码。
代码下载链接: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p=1&WT_TYPE=Lab and Test Software&WT_VENDOR=FREESCALE&WT_FILE_FORMAT=exe&WT_ASSET=Downloads&Parent_nodeId=1374614773052719952251&Parent_pageType=product
文件夹路径kinetis_kl46_sc\kinetis_kl46_sc_rev2\klxx-sc-baremetal\build\iar\sLCD_freedom

这个里面,关于写7段码你就可以看到对LCD_WFyTOx寄存器的控制了。

楼主:
比如 将lcd_p0设置为phaseA   WF0 = 0X01;  segment a,b,c,连在lcd_p4,lcd_p5,lcd_p6,与phaseA对应。  如果我要显示 a点 那么 设WF4=0x01; b点 那么 设WF5=0x01等等。

在比如 将lcd_p0设置为phaseC   WF0 = 0X04;  segment a,b,c,连在lcd_p4,lcd_p5,lcd_p6,与phaseC对应。  如果我要显示 a点 那么 设WF4=0x04; b点 那么 设WF5=0x04等等, 这样理解对吗? 还有 每次操作segment时需要操作phase吗? 还是操作segment时phase自动对应输出?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 将lcd_p0设置为phaseA   WF0 = 0X01;  segment a,b,c,连在lcd_p4,lcd_p5,lcd_p6,与phaseA对应。   ...

我先仔细看一下我们的用户手册,然后再回答你,请耐心等待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 将lcd_p0设置为phaseA   WF0 = 0X01;  segment a,b,c,连在lcd_p4,lcd_p5,lcd_p6,与phaseA对应。   ...

这边有一篇SLCD的中文文档,你先看下:https://bbs.21ic.com/icview-683426-1-1.html
控制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我看过了 ,对比了一下,我的理解应该是对的,就是不太确定,马上要出PCB图了,想确定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 将lcd_p0设置为phaseA   WF0 = 0X01;  segment a,b,c,连在lcd_p4,lcd_p5,lcd_p6,与phaseA对应。   ...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就是这样操作的。
只要寄存器设置完成后,可以不用管啊,里面的驱动原理与一般的LCD驱动原理是相同的,

网友A: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及时结贴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 将lcd_p0设置为phaseA   WF0 = 0X01;  segment a,b,c,连在lcd_p4,lcd_p5,lcd_p6,与phaseA对应。   ...

经过进一步确认,楼主的理解是正确的。 phase主要使能了然后直接控制segment对应的WFx就可以了。
内部驱动会自动对应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进一步确认,楼主的理解是正确的。 phase主要使能了然后直接控制segment对应的WFx就可以了。
内部驱 ...

非常感谢:handshake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不客气,有问题欢迎继续发帖提问,我会帮你一起看的。

网友C(2014-09-12):
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