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cadence165无法添加过孔

楼主(2014-04-22):
我使用的cadence16_5无法添加过孔
1。过孔设置
布线时添加过孔,看不到过孔

楼主:
请同行指导

网友A:
库的路径中 via12 是否正确?

楼主:
libpath有devpath、padpath、parampath、psmpath四个路径都有添加,via12是通过CONSTANTS〉PHYSICAL〉VIAS〉EDIT VIA LIST选中添加

网友A:
实际 库 文件夹中 via12 是否有呢? via12这个文件对不对呢?

楼主:
有,我自己制作的中间层为flash_pad ,我还是仔细检查FLASH, 谢谢

网友B:
先做个普通的VIA试试,不要用Flash_pad

楼主:
改用无FLASH PAD,再将OPTION中的WL,该位ALT即可添加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