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模块啸叫和发热

楼主(2014-04-22):
大家好,使用了一款lineage power公司的NQR010A0X4Z这个DC-DC模块,现在为了调试所以是空载。
现在的问题是,通电后啸叫,而且过一会儿(两分钟的样子)便烫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很不正常。如下图,输入是12V。

关于啸叫,这个是固定频率的600KHz,按理不会啸叫。
而且空载过一会烫手,更不知道为何。求指教

网友A:
输入纹波多少?
输出先搞个20mA 小负载 试试?

网友B(2014-05-24):
一般不会,估计什么地方没弄对,电路不稳定了

网友C:
看电路是不是完全参考demo板设计的?

网友D:
模块有可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