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和电脑进行通讯

楼主(2014-04-22):
请问我用STM32和电脑进行通讯,配置的是串口2,可是我的串口2没有数据,串口1有数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看下串口2的初始化是否有问题。
还有硬件连接是否有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启动设置,还有可能与串口2的接收中断有关系。

网友C:
1都行了,2应该也不难了。
只不过改的时候要把1的所有东西都改成2的,万一漏掉几个没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