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dData发送数据怎么判断发送完成

楼主(2014-04-22):
请问SendData发送数据怎么判断发送完成呢?
为什么串口助手一直在显示数据?

网友A:
看发送的标志位,发送成功会置位。
一直有数据:
1、程序中断哪里处理有问题,发送,接收的一些标志位没清;
2、也碰到过几次,设备啥都没接,就接了根串口线也一直有数据,可以插拔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