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磁流量计的日常维护与故障处理

楼主(2014-04-22):
1、日常维护

电磁流量计在使用过程中应定期做直观检查,检查仪表周围环境,扫除尘垢,确保不进水和其他物质,检查接线是否良好,检查仪表附近有否新装强电磁场设备或有新装电线横跨仪表。
若是测量介质容易沾污电极或在测量管壁内沉淀、结垢、应定期作清垢、清洗。
2、故障查找
电磁流量计开始投运或正常投运一段时间后发现仪表工作不正常,应首先检查流量计外部情况,如电源是否良好、管道是否泄露或处于非满管状态、管道内是否有气泡、信号电缆是否损坏、转换器输出信号(即后位仪表输入回路)是否开路。切记盲目拆修流量计。
3、传感器检查
测试设备:500MΩ绝缘电阻测试仪一台,万用表一只。
测试步骤:
(1) 在管道充满介质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量接线端子A、B与C之间的电阻值,A-C、B-C之间的阻值应大至相等。若差异在1倍以上,可能是电极出现渗漏、测量管外壁或接线盒内有冷凝水吸附。
(2) 用万用表测量X、Y之间的电阻,若超过200Ω,则励磁线圈及其引出线可能开路或接触不良。拆下端子板检查。
(3) 检查X、Y与C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在200MΩ以上,若有所下降,用热风对外壳内部进行烘干处理。实际运行时,线圈绝缘性下降将导致测量误差增大、仪表输出信号不稳定。
(4) 在衬里干燥情况下,用MΩ表测A-C、B-C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大于200MΩ)。再用万用表测量端子A、B与测量管内二只电极的电阻(应呈短路连通状态)。若绝缘电阻很小,说明电极渗漏,应将整套流量计返厂维修。若绝缘有所下降但仍有50MΩ以上且步骤(1)的检查结果正常,则可能是测量管外壁受潮,可用热风机对外壳内部进行烘干。
(5) 如判定传感器有故障,请与电磁流量计生产厂家联系,一般现场无法解决,需到厂家维修。
4、转换器检查
电磁流量计如判定是转换器故障,经检查外部原因没问题的情况下,请与生产厂家联系一般会采取更换线路板的方式解决。

常见故障及处理

液体中含有气泡
现象:液体中含有气泡现象导致测量不准或测量值波动(输出波动)。成因:液体中泡状气体的形成有从外界吸入和液体中溶解气体(空气) 转变成游离状气泡两种途径。若液体中含有较大气泡,则因擦过电极时能遮盖整个电极,使流量信号输入回路瞬间开路,导致输出信号出现晃动。.. 判别方法:简单判别方法是当遇到晃动时,切断磁场励磁回路电流,如果此时仪表依然有显示且不稳定时,说明大多是由于气泡影响造成。如果此时以指针式万用表测量电极电阻,可测量到电极的回路电阻要比正常时高,但该测试需要靠专业人员长期积累的测试经验和数据。解决方法:对于被测介质中含有空气的情况,如果判断是由安装位置引起的,如因电磁流量计装在管系高点而滞留气体或外界吸入空气造成流量计晃动的话,更换安装位置是最彻底的解决方法,在管线最低点或采用U型管安装。但很多应用情况是口径较大或者安装的位置不易改换,建议在流量计上游安装集气包和排气阀

电极腐蚀
现象:在排除气泡的因素后有因电极腐蚀而造成测量值晃动的情况,且都以传感器失效而告终。成因:由于电极材料的选择不当造成电极为被测液体所腐蚀,从而导致流量计输出晃动。判别方法:由于电极材料不耐腐蚀所造成的故障只有在电极被腐蚀后才会表现出来,之前通常无法判别。解决方法:只有更换新的电极。传统的电极腐蚀故障诊断处理都属于事后维护处理的方法。

电极结垢
现象:应用于原水和污水等计量环境,电极结垢的发生几率较高。当电极结垢时,表现为信号逐渐减小,直至绝缘而使得信号回路开路,此时流量信号被隔绝。成因:当被测介质的粘度较高时,易在管壁附着和沉淀,若附着的介质是非导电物质,就形成我们日常所说的电极结垢,使电极开路而不能工作。解决方法:建议选用不易附着的尖形或半球形突出电极、可更换式电极、刮刀式清垢电极等。

外部强电磁场干扰
现象:信号失真,输出信号表现非线性或信号晃动。成因:由于流量信号小易受外界干扰影响,而干扰源主要有管道杂散电流、静电、电磁波和磁场等。电磁流量计的设计制造应符合电磁兼容性要求,在规定辐射电磁场环境下能正常工作。但现场应用表明,强磁场干扰会导致磁场回路饱和及外部磁场进入电磁流量计的磁场回路并形成杂散磁场而影响输出的线性度。电场干扰则是由于噪声破坏测量管内电势平衡造成输出信号波动异常。判别方法:当输出信号表现为非线性时,可通过专用的模拟信号仪来判断,如电磁流量计转换器的输出为线性,可判别为外界的磁场干扰影响,反之也有可能是电磁流量计本身的电器故障。对电场干扰,可在先不加激磁电流时用示波器测量两极间的电势,其值应为零,如测得有交流电势,则可判别为漏电流等电场干扰。解决方法:防止磁场干扰,通常只有将电磁流量传感器的安装位置远离强磁场源。强电场干扰的防止,可采取增强屏蔽等措施。如仍无效,则可将电磁流量传感器与连接管道绝缘。

以上是对智能电磁流量计的日常维护与故障处理的简单介绍,如果有什么产品以及技术方面的问题,欢迎访问华普仪表官网或拨打0517-86885102,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