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的问题

楼主(2014-04-22):
电路如附图,在做四级的时候为什么共模电感有电火花产生而且声音有点响?请大家看下这电路有问题吗?需要怎么改?谢谢!

网友A:
1,公模电感的选型可能有问题,器件本身的电压隔离不够,
2,压敏电阻有使用寿命的,可以考虑用GDT替代。

网友B:
1、电源输入要加保险丝。
2、eft电源口打的是共模,全靠这电感呢,电感前后间距至少8mm,必要时底下加放电焊盘。

网友C:
R1太小吧,我们一般用1M ,至少470K.
有声音的话,把电感固定好就是了. 原因就不说了.

网友D:
前级最好加隔离,共模电感的隔离电压有的小,作为初级保护不太合适

网友E(2014-07-02):
这个我们在国家检测中心做过试验!除过器件还要检查你的布线有无近距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