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贴片晶振,寻求帮助

楼主(2014-04-22):
如题,第一次用贴片晶振,被有源、无源、两脚、三脚、四角搞的头都大了,资料也找不全,根本不知道怎么接,是否还要外接电容什么的。求各位帮忙,最好以上各种型号全部上图,毕竟一目了然,以后也可以用到。(不用管我的电路该用什么晶振)

网友A:
有源
封装不一样 引脚定义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源

都下载了 受教了 可还是感觉有点迷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资料:常用无源晶振封装尺寸及实物图

这个昨天已经在T叔那下载过了  不过还是很感谢

楼主:
感觉可能自己的表达有问题,那我就简单粗暴点,求上述几种类型的贴片晶振与单片机形成晶振电路的外部接线图,这样最直观了。:'(
最最主要的是我买了几种晶振然后店家也不清楚脚位什么的关系需不需要外接电容啊什么的或是让我直接在电路上试试。 我是新手啊,苦逼的还没人带。。。伤不起,只能求救各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可能自己的表达有问题,那我就简单粗暴点,求上述几种类型的贴片晶振与单片机形成晶振电路的外部接线图 ...

晶振的应用电路图要看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的应用电路图要看数据手册

哦哦哦,那我再去找找

网友C:
看看什么是晶体振荡器 什么是晶体谐振器

网友D:
建议你还是先查清楚你需要什么样的晶振。比如你要给一个CPU加晶振,就要查看CPU的手册,看CPU对晶振的需求及连接方式,布线建议等等。然后再根据要求寻找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什么是晶体振荡器 什么是晶体谐振器

恩,终于搞明白了。其实早就弄明白了,但是人一多,大家的意见不一致就糊涂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还是先查清楚你需要什么样的晶振。比如你要给一个CPU加晶振,就要查看CPU的手册,看CPU对晶振的需求 ...

恩恩,这些都是清楚的,主要还是第一次用被别人一说就糊涂了。。。

网友E:
真清楚哪那么容易糊涂

楼主:
已经搞清楚了,我们这边的采购买回来了把数据手册弄丢了,店家的销售也把脚位和是否有源弄错了。。。。所以就各种蛋疼。。。 直接用买回来的晶振做了个试验,已经全部清楚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清楚哪那么容易糊涂

:lol查了很多就是不敢确定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查了很多就是不敢确定啊

实际用过其实就明白了

网友F:
楼主这问题,尽管我表示很无语,但我总感觉得说点什么···

楼主,您多大了,手指头数得过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问题,尽管我表示很无语,但我总感觉得说点什么···

楼主,您多大了,手指头数得过来吗!! ...

每天过来看你这句话,感觉更有动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