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口复用

楼主(2014-04-22):
请问各位大神,如果想将PSoC4的编程口(SWDCK,SWDIO)用作GPIO,除了图中的模式改为GPIO,还需要什么特殊的配置吗?谢谢!

网友A:
应该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用了。。。

可是我也这样配置了,但是相同模式下,其他的管脚输出都有效,唯独这两个管脚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