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或非门组成的RS触发器振荡原因

楼主(2014-04-22):
        或非门组成的RS触发器振荡原因
   或非门组成的RS触发器电路实际是如下振荡电路,由于参数一样 ,上电时两个输出端都是低电平,即Q=Q’=0(如波形图),经上升延时时间(各器件不同,参考值50ns)后,两个输出端翻转高电平,即Q=Q’=1;高电平加到对方的输入端,所以经下降延时(50ns)后,输出端翻转,Q=Q’=0;又经上升延时时间(50ns),输出端又翻转Q=Q’=1。这样周而复始振荡。显然这样的电路不符合RS触发器的逻辑。

楼主:
   或非门组成的RS触发器振荡消除办法
既然知道原因,就可对症下药。偶数个参数一样的非门所组成的振荡电路,各门输出电平是同步的,如果使它们的延时不一样就破坏其同步的振荡条件而停振,所以:
1),采用传输延时适度不同的或非门组成电路,上电竞争导通结果,延时大者输出低电平作为Q端。如下左图。
2),参数一样的或非门组成电路,其中一组输出与输入端不要直接连接,插入RC延时,竞争导通结果,延时输入者输出低电平作为Q端。如下右图。RC常数必须合适,太小不起作用,太大翻转后状态不能保持。
这样振荡消除,可以实现RS触发器功能,而且上电后即置0,不必再设置清0电路。

网友A:
1.环形振荡器可以是3.5.7。。。级串联,没有1和2级。
2.基本常识:不管是与非,还是或非RS,一般都不会单独直接使用,配合简单的与非类逻辑们来消除4态中的NOT ALLOWED态。除非你能确定它铁定无害。

楼主(点评):
我不知道环形振荡有不少于3门的定义,多谢指点!帖中"环形"已经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