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AT89C2051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4-04-22):
做了一个用2051驱动8550的电路,能使继电器吸合,但不能断开,什么问题啊,

网友A:
电路设计不合理...

网友B:
加光耦隔离一下

网友C:
上个图看看比较靠谱,说是说不清楚的

网友D:
不会又是 IO -- 电阻 --- 8550基极,8550集电极接地,E极接继电器,继电器12V那样的吧?:lol

楼主:
是的,就是那样,用单片机控制12V的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又是 IO -- 电阻 --- 8550基极,8550集电极接地,E极接继电器,继电器12V那样的吧? ...

遇到过,求帮助!:'(

网友E:
这硬件水平,不说了

换成8050即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图来了

VC1多少伏啊?5V就OK,如果是12V的话,那你0和5相对12V都是低

网友G:
不释放就对了嘛,补习一下三极管放大电路。

网友D:
说实在的,我懒得打字了

网友H:
都好几年没有看到还有人在用2051了。
看到2051挺亲切的。

网友I:
我来总结一下吧,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方法1:把三极管换成8050,电路结构不变。方法2:三极管型号不变,把电路结构改一下。方法3:还是按照你现在的电路结构,按照你现有的三极管。但是但是把继电器换成5V的试试。我一般用方法一。其他你试试看。

网友J:
如果一定要用8550,8550基极串一只9V稳压管

网友I:
欢迎大家来交流,共同提高

网友C:
PNP,NPN管,模拟电路学习任重道远啊。。。。

网友K:
请问,你这么接电路,发射极能否正偏?三极管导通的条件,你看看。。。换个NPN管

网友I:
我觉得用这个图最好,可以解决部分单片机上电时IO口有个瞬间高电平,引起继电器动作一下。(某些场合绝不允许这么“动作”一下)。根据继电器电流大小,Q2可以适当的换成大功率的。但是q1用一般规格小功率的就行啦。我只是理论分析,没试验过。应该是可以的。有谁解释下R3是做什么用的吗???欢迎论坛朋友来指出缺点,欢迎拍砖头

网友I:
有人指出用“非门”来解决上电误动作问题,其实Q1就相当于反相器。比用芯片反相器省钱

网友L:
有些老一点的教科书和网站就这么糊弄人,不负责的发个图就完事。这是不可靠的,最低级的错误。千万不能用百度去查电路图,查到的基本都是垃圾。

你见过华为的电路图上网了?你见过金枪鱼21的电路图上网了?

楼主:
看到大家的回贴,我说一下制作过程,开始时也是用的8050,但是通电瞬间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想把这一现象去掉,就换成了8550,现在又改回去了,如果增加的成本太多的话,就维持原状吧,谢谢大家!

网友M:
楼主用一个PNP加一个NPN安全点,毕竟是24V的继电器。

网友K:
模拟板块有帖子讨论过这个问题,楼主找找看,就是防止如何才不不会让继电器烧毁后级电机的问题

楼主:
刚才又做个实验,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在单片机的输出口并联了个10微法的电容,虽然动作时间长点,但不影响我这个电路的正常工作。

网友I:
呵呵,个人楼上的方法很好的。解决问题,成本又低,电路简单。out和c7之间串联一个“小阻值电阻”应该更好一点,可以限流。防止IO口“瞬间”短路。电容没电时,通电不是瞬间短路,然后又断开电流吗

网友I:
或者把R6移动到c7的右边

网友I:
给我分,呵呵。随便你给谁

网友N:
换成8050即可

网友O:
是的,三极管的发射极电位在IO=5V时,Vbe=(9-5)V,所以一直导通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刚才又做个实验,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在单片机的输出口并联了个10微法的电容,虽然动作时间长点,但不影响我 ...

这是什么原理啊?求教育

网友P:
最好用光耦隔离5V与12V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什么原理啊?求教育

利用电容两边的电压不能突变,也就是对电容器进行充电,并且这个充电时间稍大于单片机的复位时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最好用光耦隔离5V与12V

可能光耦的成本要大于8050吧

楼主:
怎么结贴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利用电容两边的电压不能突变,也就是对电容器进行充电,并且这个充电时间稍大于单片机的复位时间即可。 ...

哦,我看错了,还以为你在解决继电器不吸合问题

网友Q:
三极管截止条件,  集电结反偏,发射结反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