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问这个件儿是什么?

楼主(2014-04-22):
客户的板上有这个信号处理的件儿,应该是滤波,不知是什么,有什么作用?哪儿可以买到,请指点!

网友A:
描个原理图过来,
另外 外围是什么 哪个部分的电路上?

网友B:
低通滤波器?

网友C:
图片不清楚啊

楼主:
外型像贴片的TLP181光耦那么大,6脚的,上面的字迹如图。
应该是滤波作用,但不知道参数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