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救关于KL25快速GPIO(FGPIO)的使用(已解决)

楼主(2014-04-22):
  Kinetis L 系列快速 GPIO 特性:
在 Kinetis L 系列中飞思卡尔提供了两类 GPIO 供客户使用,一种是普通的 GPIO,另一
种是高速的 GPIO(FGPIO)。 FGPIO 是单总线周期的工作模式。下图为 GPIO 和 FGPIO
的显示对比。两者都是用 GPIO 去模拟 SPI 来驱动显示屏来进行画面显示,可以看出右
边的刷屏速度快于左边。通过显示数据的比较,使用 GPIO 刷屏时间是 50 秒,FGPIO
的刷屏时间 40 秒左右。
但是不知道FGPIO怎么使用啊?大婶们,有木有相关例程跟相关资料啊?谢谢啦

网友A:
亲,FGPIO和GPIO是一样的使用方法,就是控制寄存器为FGPIO。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谢谢!

不客气啊,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发求助帖提问。
还有,有空帮我及时结贴啊。

网友B(2014-11-05):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啊,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发求助帖提问。
还有,有空帮我及时结贴啊。 ...

那pin是复用的吗?也就是说把某个pin设置成GPIO功能后,既可以用GPIO寄存器控制,也可以用FGPIO寄存器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pin是复用的吗?也就是说把某个pin设置成GPIO功能后,既可以用GPIO寄存器控制,也可以用FGPIO寄存器控 ...

GPIO和FGPIO是复用引脚的,只要引脚设置为GPIO功能,即可以使用GPIO也可以使用FGPIO寄存器控制。
但是如果不同MUX的,就不能复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IO和FGPIO是复用引脚的,只要引脚设置为GPIO功能,即可以使用GPIO也可以使用FGPIO寄存器控制。
但是如 ...

明白了,多谢!

网友C(2015-08-23):
我在操作KL25的GPIO,对GPIO和FGPIO的任何一个单独的读写操作,都会同步更新另一个相同的寄存器。比如我写GPIO的PDDR,那FGPIO的PDDR也会同步更新。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从头到尾都使用GPIO的寄存器就是普通GPIO,从头到尾都使用FGPIO的寄存器,就是使用Fast GPIO?如果混用呢?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区分这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