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新的stm32f4 usb dcd库使用

楼主(2014-04-22):
浏览一下论坛里关于 usb的帖子,基本都是 usb fs 老版本的库,有人使用新版本的库么?使用过程中有啥问题没有?有的话 大家分享一下 以后也少走弯路。

起个头

usb_dcd_ini.c  DCD_WriteEmptyTxFifo函数有个bug,会导致经常死讯混,导致usb库耗时过长。应该如下修改:

楼主:
有人用f4 的新的库的么,顶起来,沙发我占了~

网友A:
也用这个库,遇到类似问题,有时会死机。

怎么改,lz能说清楚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用这个库,遇到类似问题,有时会死机。

怎么改,lz能说清楚点吗?

那个函数加图上红色部分就ok了啊

网友A:
明白了,回头试一试。

多谢了。

网友B:
我也碰到了在这个地方死机,我是一直进入中断,不能退出,晚上回去试下看看,谢谢楼主啦

网友C: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调试USB,但是调出来的效果不是很令人满意的!
感觉USB对时间的要求比较严格,我使用的是F4的OTG功能,枚举大部分还是可以的,复位大约20-30次出现那么一次不成功,但是上电是没问题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USB设备会死机,大约使用100多次就会死机一次!立即复位一下就好了!
顺便补充一句的就是我可能官方的例程改的太多了,LCD显示改成了打印,还加了CAN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调试USB,但是调出来的效果不是很令人满意的!
感觉USB对时间的要求比较严格,我使 ...

是不是你的can的中断影响了usb的处理,把 usb中断优先级改的比can高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你的can的中断影响了usb的处理,把 usb中断优先级改的比can高试试。

哥,不是的!我的CAN发送是查询发送的!!

还有一个恶心的地方就是USB不可以随便的加一些自己的东西,比如我多加一句打印,枚举的成功率就会降低!

不知道你有这方面的经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不是的!我的CAN发送是查询发送的!!

还有一个恶心的地方就是USB不可以随便的加一些自己的东西,比 ...

这个没经验,要不呼叫版主吧

网友D(2014-08-01):
楼主这个问题我也有发现,可是改了以后出现了in端点停掉了,怎么都恢复不了,这是个什么情况啊?楼主有碰到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我也有发现,可是改了以后出现了in端点停掉了,怎么都恢复不了,这是个什么情况啊?楼主有碰到 ...

我改了后 一般情况下 是正常的, 但在 干扰严重的情况下,或者in 管道数据负载比较重的情况下,主机读到三次in错误后,会把该管道 stall掉,此时必须重新初始化usb模块才可以重新启用改管道。 我还不确定 这种情况下 到底是哪块引起的,是不是这块我也不知道。 干扰影响一般是 in管道挂掉,out管道还正常,很纳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改了后 一般情况下 是正常的, 但在 干扰严重的情况下,或者in 管道数据负载比较重的情况下,主机读到 ...

"干扰严重的情况下,或者in 管道数据负载比较重的情况下",  这句话具体是指什么呢? 请楼主详细解答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扰严重的情况下,或者in 管道数据负载比较重的情况下",  这句话具体是指什么呢? 请楼主详细解答下吧。 ...

跑电机的时候。电流波动比较大的时候。电磁干扰

网友E:
引用 楼主:
跑电机的时候。电流波动比较大的时候。电磁干扰

那就放心了,我的板子上不使用电机。多谢!

网友A:
LZ无私,再顶一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改了后 一般情况下 是正常的, 但在 干扰严重的情况下,或者in 管道数据负载比较重的情况下,主机读到 ...

"主机读到三次in错误后,会把该管道 stall掉,此时必须重新初始化usb模块才可以重新启用改管道。 我还不确定 这种情况下 到底是哪块引起的,是不是这块我也不知道。"

麻烦楼主介绍下"重新初始化usb模块才可以重新启用该管道具体是怎么做的"。按照楼主改法之后,我现在碰到了类似的问题了。多谢!

楼主:
先让 上拉电阻断开, 然后 复位usb内核(时钟),然后 usb模块重新初始化。

上位机这  做成    发现设备重新枚举 即自动重新连接即可。

错误的判断, 一段时间内未收到 本应该 发送下来的请求。

网友E:
楼主热心人啊,感谢回答。
1. 设备检测到了stall的发生之后,就开始复位重新初始化吧?
2. 这样做对速度的影响大吗? 晚上试下。

另外我这里刚才重新用bus hound看了下,是出现了xact error,查了手册,应该是发送了超过max packet size的数据,或者设备反应太慢所导致的。目前还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在bus hound最后的地方就是出现了reset pipe,应该也是pipe挂起了,和你的现象类似。我想用楼主上面的办法应该也有用。我PC那一侧的现象是ReadFile()读到的数据量为0,即一直读不到数据。我用的是High speed模式。

网友E:
问题解决了,是我的设备描述符有点问题,我是直接从原来的地方拷贝过来的,在新的板子上没有做仔细的检查,导致在传输过程中发生了错误。改完之后,现在感觉非常稳定了,今天下午传递了大概几个G的数据,中间没有出现bulk in端点上的reset现象。所以没有使用楼主上面复位usb core的代码。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A(2014-09-25):
今天用LZ的方法进行实验,确实解决了下位机死循环的问题。
现在,即使断开USB线,下位机也能正常跑自己的程序。

特地再次感谢!

网友F(2014-12-10):
非常好用的,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G:
帮了我大忙了!!我这边程序老是在中断里面打转,原来就是这个BUG,楼主厉害。当然如果能详细说下这个BUG的原因就更好啦,我现在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H:
遇到同样问题,按楼主说的改,问题解决,初学USB,不清楚原因何在。

网友I(2015-04-29):
这样修改是为了防止数据包过大还是缓冲溢出?是为什么这么修改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问题解决了,是我的设备描述符有点问题,我是直接从原来的地方拷贝过来的,在新的板子上没有做仔细的检查, ...

设备描述符有点问题,不是跟pc有关么,pid,vid相同就可以了,还会跟新的板子有关系?怎么回事

网友J:
正要研究

网友K(2016-04-09):
谢谢楼主分享,帮大忙了,现在终于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L:
USB这个可以直接通过该接口完成烧录代码吗

楼主(2016-05-31):
引用 网友L:
USB这个可以直接通过该接口完成烧录代码吗

可以 短接boot0
,进入dfu模式

网友M(2016-10-22):
我的天,感谢楼主!!!困扰我的大问题解决了!!!我用的是2.1.0的库,主要用USB VCP虚拟串口,之前的BUG就是只要USB线插上电脑,但是电脑上没有打开任何串口工具用来接收数据,那么STM32就会一直在USB中断运行,造成UCGUI好像死机了一样,但是一打开串口工具,数据传上去了,界面就又正常了,再关上串口软件,界面又死机。。。1个多月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楼主!

顺便把代码传一下,楼主截的图,代码还要自己敲,我把敲好的传上来。
if(ep->xfer_count >= ep->xfer_len){
                        uint32_t fifoemptymsk = 1 << ep->num;
                        USB_OTG_MODIFY_REG32(&pdev->regs.DREGS->DIEPEMPMSK,fifoemptymsk,0);
                        brea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