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ARM板发送到PC的UDP通信

楼主(2014-04-22):
我用PC上的虚拟机linux作为UDP的发送端发送数据到arm开发板,数据传送成功,但是,反过来,使用arm9的linux系统作为发送端发送采集数据到上位机PC,接受打印输出,过程不成功。。。程序用的是一个,ip,端口都相应的改了。我看资料说UDP协议的发送和接收端对平台没有要求,为什么我的程序只能单方面成功,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先帮忙顶个

网友B:
你用什么方式来发送呢,我最近刚用lpc1766搭了一个工程的配置网页(类比路由器配置网页)。虽然是第一次做,但道理是相通的。我采用的是mdk自己的udp协议栈,可以沟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