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掏空变压器下面的层指哪些层

楼主:
看到说变压器下面的平面层掏空的区域用Anti Etch来掏空,这个平面层指的是什么,是地平面还是整个掏空 ,为什么要掏空?
补充:我是说是出板子时要实际掏空,还是下面的平面层,比如说地平面,电源层面等,用负片的方法把这块隔开,即怎样才算图上第一句话所谓的“掏空”

图片  (24.33 KB )

网友A(2014-04-22):
俗称墨线,当出Gerber时,如果内层出负片,则只出墨线,pcb板厂在曝光时,只曝光墨线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俗称墨线,当出Gerber时,如果内层出负片,则只出墨线,pcb板厂在曝光时,只曝光墨线部分 ...

也就是说实际出板子的时候,变压器下面是空的,都要掏空是吧?

网友B:
变压器下面不走线,铺铜,防止前后级干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下面不走线,铺铜,防止前后级干扰吧

肯定是不走线了,像78M05也是变压器吧,我把图贴出来了,它这个"掏空"是指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下面不走线,铺铜,防止前后级干扰吧

直流变压器影响不大,一般下面铺地,散热加防止干扰,这个我会的,主要是前面第一个图中掏空,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