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控制36v 400w 负载的电路方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22):
继电器
MOS管

网友B:
电流比较大,还是继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比较大,还是继电器吧~

用交流还是直流的 用多大型号的呀?
用什么驱动继电器呢?
有电路图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
MOS管

具体用什么继电器呢?mos管驱动继电器吗?说说具体型号?有电路图更好了

网友A:
不晓得你的负载是什么?
继电器吗 搞个三极管驱动
MOS 电路也一样的,
自己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你的负载是什么?
继电器吗 搞个三极管驱动
MOS 电路也一样的,

加热管  主要是电流很大  原来的电路有问题,不知道怎么搞能让他不总坏,不出问题

网友A:
阻性负载
你发个你原来的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用光耦moc3083驱动 继电器 ar302fz 来控制加热管的,但是3083总烧。大概是电路不合理或者选件有问题。
继电器资料http://wenku.baidu.com/link?url=KOOvMTfDfCPHnpKXMSkvUYsoPl40S_D9C3syrCaHzlra1b33zfRkuqk5UCrQ6inDDKanceGP3AmG7rUt6qOpc38oKGcuUVW6Vl1jYqtAhEu

网友C:
3083输出是可控硅,你的继电器是交流线圈继电器?然后继电器切换的负载是直流36V 400W的?
3083输出最大持续负载电流大约150mA

网友C:
如果你的负载是直流36V的,建议用大电流MOSFET驱动。电热丝结构一般有比较大的寄生电感,线圈两端需要并联吸收电路。
如果是交流36V的,可以用合适的可控硅(一定要足够大小的散热片),也可以用合适的继电器或者接触器,用直流驱动继电器线包方便得多,也需要加吸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负载是直流36V的,建议用大电流MOSFET驱动。电热丝结构一般有比较大的寄生电感,线圈两端需要并联 ...

前面老电路肯定有问题,且不说他,要我改,
目的就是控制交流36v 400w的加热管。
你说说怎么控制好呢?
你再看看我这个电路可以吗?用什么样的继电器好呢?

网友D:
如此电流下,直流的话,用MOS管比较好,选导通内阻尽量低的型号。交流的话,用双向可控硅。选继电器对触点的要求很高,成本反而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此电流下,直流的话,用MOS管比较好,选导通内阻尽量低的型号。交流的话,用双向可控硅。选继电器对触点 ...

控制交流  加热管。
原来用可控硅控制加热管的,但电路太大了,可控硅总烧,型号bta20 600b,所以我想用继电器,若用继电器用什么么样子的,还用什么驱动继电器。
若用可控硅,用什么型号

网友C:
继电器可以选线包12V、触点容量20A/250Vac的:比如三友的 SFK-112DM
上面的图可以修改点:
1、R40移到R20右侧
2、Q20看线包工作电流选择,小于30mA可以选9014,小于100mA可以用9013,小于200mA就选8050,大于200mA的就换合适的MOSFET
3、触点两端并吸收电路,是串联的 22欧2W 电阻和 0.022uF/275Vac 安规X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控制交流  加热管。
原来用可控硅控制加热管的,但电路太大了,可控硅总烧,型号bta20 600b,所以我想用 ...

十来安电流,可控硅压降1V多,可控硅需要至少 15W 的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可以选线包12V、触点容量20A/250Vac的:比如三友的 SFK-112DM
上面的图可以修改点:
1、R40移到R20右 ...

谢谢你了 很到位我不懂电路基本都看明白了。
3.触电1.2并吸收电路吗?0.022uF/275Vac 安规X电容这个电容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来安电流,可控硅压降1V多,可控硅需要至少 15W 的散热片。

电流太大了 可控硅用什么型号呢?原来的bta20  600b可以吗?原来总烧是散热问题吗?原来的散热片大概就是15w的大小。 还是用继电器的好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控制交流  加热管。
原来用可控硅控制加热管的,但电路太大了,可控硅总烧,型号bta20 600b,所以我想用 ...

用可控硅要注意散热,电流不是什么问题,用20A的足够。继电器的话,前面说了,对触点要求较高,很容易打火,得选银触点的大电流继电器,价格是可控硅的十倍,还要加消火花电路,对系统的抗干扰设计要求也更高,整体造价会因此明显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可控硅要注意散热,电流不是什么问题,用20A的足够。继电器的话,前面说了,对触点要求较高,很容易打 ...

原来电路就是20a的可控硅控制的  但总烧。用的是15w的散热片都烫。  可控硅电路时不是没有rc保护电路就容易烧可控硅呢?
你看看原来的电路找找问题吧

c1和r11 换位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电路就是20a的可控硅控制的  但总烧。用的是15w的散热片都烫。  可控硅电路时不是没有rc保护电路就容 ...

太烫说明散热片不够大,你测一下可控硅导通时的平均压降,再根据电流测算一下功耗。另外注意你的加热管冷态电阻,如果冷态电阻比较低,那可控硅的电流参数得适当加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太大了 可控硅用什么型号呢?原来的bta20  600b可以吗?原来总烧是散热问题吗?原来的散热片大概就是 ...

600V耐压可能低了,选800V的可能好点。
加吸收电路就是为了解决电热丝的寄生电感在开关时产生的尖峰电压,这个尖峰很可能高于600V。
你到淘宝搜 “安规电容”,就可以看到很多,一般是黄色的扁方块
散热片15W?多大的尺寸,有风扇主动散热吗?你检查过工作一段时间后可控硅的温度吗?是否可能,可控硅与散热片的热接触处理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烫说明散热片不够大,你测一下可控硅导通时的平均压降,再根据电流测算一下功耗。另外注意你的加热管冷 ...

散热片30*25*30mm的 没有用风扇。
计算出来的功耗后,就要选择那么大的散热片吗?
冷态电阻低,为啥可控硅就要选择大点的呢?
冷态电阻3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0V耐压可能低了,选800V的可能好点。
加吸收电路就是为了解决电热丝的寄生电感在开关时产生的尖峰电压 ...

散热片30*25*30mm的 没有用风扇。
峰值我可以用表来测出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散热片30*25*30mm的 没有用风扇。
峰值我可以用表来测出来吗?

这么点散热片,太小了,顶多1~2W的散热功率...

尖峰只能用示波器加高压探头看,一般的万用表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点散热片,太小了,顶多1~2W的散热功率...

尖峰只能用示波器加高压探头看,一般的万用表看不了 ...

那怎么办呢?那也太大了?根据什么来选择散热片大小的呢?
示波器怎么测
那还怎么控制加热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办呢?那也太大了?那还怎么控制加热管
示波器怎么测

  外壳是塑胶壳还是金属壳? 如果是金属壳,可以考虑在可控硅散热片隔一层比较薄的散热陶瓷或硅胶垫后固定在壳体上,否则用大些的带翅片的散热片,加风扇主动散热,要么就用继电器或接触器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是塑胶壳还是金属壳? 如果是金属壳,可以考虑在可控硅散热片隔一层比较薄的散热陶瓷或硅胶垫后固 ...

前面是塑料后面是金属。
20楼说的意思是 只要可控硅选择大点就行,用继电器,什么触点要求高,干扰,什么的。
9楼推荐的继电器型号是不是小点,你也推荐个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面是塑料后面是金属。
20楼说的意思是 只要可控硅选择大点就行,用继电器,什么触点要求高,干扰,什么 ...

20楼一开头就说了散热问题,不仅仅是可控硅本身的过流能力,可控硅导通压降1.x伏,在小电流时问题不明显,电流大了,发热很严重的,散热就需要处理好。
继电器的确有触点要求,我在16L已经推荐了一个比较好买的继电器了(国内空调用得比较多的),接触电阻是小于50mR的,不过10A电流下功耗也不小,小于5W,可以考虑两个继电器并联。或者找接触电阻再小些的继电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散热片30*25*30mm的 没有用风扇。
计算出来的功耗后,就要选择那么大的散热片吗?
冷态电阻低,为啥可控硅 ...

功耗有多大,就得用多大的散热片,还要考虑机壳等其它因素的影响。冷态电阻低,冷态至热态过程中的瞬态电流就会更大,欧姆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楼一开头就说了散热问题,不仅仅是可控硅本身的过流能力,可控硅导通压降1.x伏,在小电流时问题不明显 ...

原来用接触电阻100m呢 功率大 会怎么样呢? 还是容易烧?不超过他规定的电流就可以呗?  触点容量 20A  250VAC不是挺高嘛  远远低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耗有多大,就得用多大的散热片,还要考虑机壳等其它因素的影响。冷态电阻低,冷态至热态过程中的瞬态电 ...

您的意思是只要散热和保护做好了 绝对可以用可控硅呗
加热管冷态3欧,额定功率400w 电压36v dc  热态电阻不也超不多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用接触电阻100m呢  线圈功率大 会怎么样呢?也是热量大吗 还是容易烧?不超过他规定的电流就可以呗? ...

  11A电流加在100毫欧上功耗有12W,没哪个普通继电器能长期正常工作的。它的接触电阻参数是极限值,可能运气好,只有几十毫欧甚至几个毫欧,可能可以正常工作,但运气不好时,接近100毫欧,可能开个几分钟,继电器的胶壳就融了或者发生形变。国内现在不少厂家就这点不好,不大老实,余量留得很少。不能轻易相信它标的最大参数。
  散热做好了,肯定可以用可控硅,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就有数万安培的可控硅核心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A电流加在100毫欧上功耗有12W,没哪个普通继电器能长期正常工作的。它的接触电阻参数是极限值,可能 ...

我们现在用继电器也没有比 三友的那个 大多少,但也没有你说的热的那情况。
三友的那个说用于空调呢 一般不都2000-3000w吗 220vac 那电路也差不多10a呀?算起来触点的功率也超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A电流加在100毫欧上功耗有12W,没哪个普通继电器能长期正常工作的。它的接触电阻参数是极限值,可能 ...

如果可控硅烧,是不是如果是过热导致就是散热的问题,要加散热片。如果是开关时候瞬间导致,就是保护电路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用继电器也没有比 三友的那个 大多少,但也没有你说的热的那情况。
三友的那个说用于空调呢 一般 ...

继电器触点接触电阻的生产离散性比较大,运气好9L的那种继电器就可以正常工作,运气不好,三友的那种也会严重发热。两个继电器并联保险点。如果你可以修改驱动电路,可以查查磁保持继电器,60A/80A的很多接触电阻可以保证小于10毫欧,只是驱动比较复杂。
可控硅开瞬间可能出问题,关通常不会出问题,它是在电流快消失时自己关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可以选线包12V、触点容量20A/250Vac的:比如三友的 SFK-112DM
上面的图可以修改点:
1、R40移到R20右 ...

若用你说的那个三友的 用9013就可以了 。用我现在用的继电器线圈2.5w/12 大于200ma了(三友的那个继电器没有用过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们现在的继电器各个参数都大价格也贵些,但继电器本来没有坏过,)  你推荐个MOSFET型号吧 我找了半天不知道用什么好。
我原来用过一个irf3707 12v 200+ma的 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若用你说的那个三友的 用9013就可以了 。用我现在用的继电器线圈2.5w/12 大于200ma了(三友的那个继电器没 ...

  irf3707极限值有几十个安培,当然可以驱动这个继电器。不过封装比较大,也不便宜。可以考虑用N型 SOT-23 的 MOSFET Si2302,批发几块钱一百粒,可以3.3V电平直接驱动。
  继电器线包需要并1N4148吸收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只要散热和保护做好了 绝对可以用可控硅呗
加热管冷态3欧,额定功率400w 电压36v dc  热态电阻 ...

可控硅带几千甚至几十千瓦负载的在工业领域都很常见。不过,你一会儿交流又一会儿DC的,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