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步进驱动芯片选择

楼主(2014-04-22):
对步进电机进行驱动,只用两路控制信号,一路方向信号,一路脉冲信号,驱动输出信号为24v,请问哪款芯片能够实现?

网友A:
我这边有相应的方案提供,请联系q57224954

网友B:
可以用TI,ST或国产的步进驱动芯片

网友C:
对步进电机进行驱动,只用两路控制信号,一路方向信号,一路脉冲信号,驱动输出信号为24v,请问哪款芯片能够实现?
//可以用很多家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性价比最高的可以参看我签名的网店。
//输出24V的话,需要把信号通过限流降下电压,大多数芯片的输入电压是 5V DC,当然也可以用光耦隔离一下。

网友D(2014-06-15):
THB6064AH就可以

网友E:
TI     DRV8432   不进电机驱动

网友F(2014-07-23):
还有A4988  主要看你的电机是什么样的

网友(2014-10-17):
用我们芯片TC1002芯片原厂加995871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