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控制寄存器 A和B问题

楼主(2014-04-22):
辅助控制寄存器 A和B 都是IFMT地址,那要怎么才能用呢?希望高手能解答,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写入P页SFR(辅助控制寄存器 A和B)例程:

IFADRH = 0x00;
ISPCR = ISPEN;                           //使能IAP/ISP功能
IFMT = MS2;                                 // 設置P页写模式,IFMT =MS2=0x04
IFADRL = AUXRA;                       //設置相对应的AUXRA  P页SFR地址
IFD = AUXRA_DATA;                  // 寫入AUXRA 資料 AUXRA_DATA
SCMD = 0x46;                            //模式寫入命令1
SCMD = 0xB9;                            //模式寫入命令2
IFMT = Flash_Standby;               // IAP/ISP备用模式,IFMT =0x00
ISPCR &= ~ISPEN;                    //

楼主:
谢谢高手的回答,我主要想把P6口当IO口用,不知道这样配置?

楼主:
我用的是MA805-24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MA805-24

P6输出只要设置SFRPI的SFR控制页即可
P6的SFR页面在0x0F,
所以
SFRPI=0x0F;    //设置P6的SFR页面,0x0F
P6=P6_Data;
SFRPI=0x00;   //回复原始SFR控制页

楼主:
资料上说,芯片出厂默认内部高震荡,但是芯片P6口却控制不了,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资料上说,芯片出厂默认内部高震荡,但是芯片P6口却控制不了,为什么?

程序控制没正确,当然不受控制

楼主:
这样写对吗?
SFRPI =0x0f;
P6=0xc8;
SFRPI=0x00;

楼主:
但是还是控制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写对吗?
SFRPI =0x0f;
P6=0xc8;

P6口只有P6.0 以及P6.1~~~
为何写P6=0xC8; ?????

P6的控制输出只有以下4种赋值控制。
P6=0x00;
P6=0x01;
P6=0x02;
P6=0x03;

楼主:
啊,理解错了,谢谢。。。

网友B:
这个 还真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