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能否直接输出LVDS信号?

楼主(2014-04-22):
目前在做个点面板的东西,现有的FPGA只能输出R G B信号,需要加转换芯片变为LVDS,哪位高手知道FPGA能不能直接输出LVDS的信号??? 感谢....

网友A:
spartan3e可以输出lvds

网友B:
可以的,大部分器件都支持LVDS电平。

网友C:
可以输出的

网友D:
现有的FPGA只能输出R G B信号?????????????????????

网友D:
好好看看FPGA规格书吧

网友E:
此LVDS 非彼LVDS

显示的,一般需要较高的速率, 例如,LVDS超过600Mbps

这时,就要核对具体芯片了。

网友F:
FPGA直接驱动液晶屏?这个资料看能不能帮到你。docin.com/p-315595715.html

网友G:
转吧!你要求出LVDS,怎么不要求MIPI?使用桥接芯片就好,FPGA也不是万能的,就算它能做到你也没必要做成熟芯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