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飞思卡尔mqx lwgpio interrupt

楼主(2014-04-22):
我用的平台是k64,mqx4.1操作系统,我运行自带的例子,lwgpio的中断例子,当我按键的时候,如期调用中断方式,于是,我复制这个例子的代码,放到我自己的工程里面去,说明一下,我工程是K60,现在考虑移植。
   当我主函数调用的时候,我还未按键,它自动调用一次中断函数,后续,就正常了,我不知道其原因。
void int_service_routine(void *pin)
{

    lwgpio_int_clear_flag((LWGPIO_STRUCT_PTR) pin);
}
void main_task
    (
        uint32_t initial_data
    )
{
    /* Structures holding information about specific pin */
    LWGPIO_STRUCT led1, btn1;
  //  button_state_t  button_state, button_last_state;

    _mqx_uint result;

    if (!lwgpio_init(&btn1, (GPIO_PORT_B | GPIO_PIN5), LWGPIO_DIR_INPUT, LWGPIO_VALUE_NOCHANGE))//(GPIO_PORT_B | GPIO_PIN4)(GPIO_PORT_B | GPIO_PIN7)
    {
        printf("Initializing button GPIO as input failed.\n");
        _task_block();
    }
    lwgpio_set_functionality(&btn1, 1);

        lwgpio_set_attribute(&btn1, LWGPIO_ATTR_PULL_UP, LWGPIO_AVAL_ENABLE);

    if (!lwgpio_int_init(&btn1, LWGPIO_INT_MODE_FALLING))
    {
        printf("Initializing button GPIO for interrupt failed.\n");
        _task_block();
    }

    _int_install_isr(lwgpio_int_get_vector(&btn1), int_service_routine, (void *) &btn1);

        lwgpio_int_clear_flag(&btn1);
        lwgpio_int_enable(&btn1, TRUE);
    _bsp_int_init(lwgpio_int_get_vector(&btn1), 3, 0, TRUE);

    printf("\n====================== GPIO Example ======================\n");
    printf("The (SW1) button is configured to trigger GPIO interrupt.\n");
    printf("Press the (SW1) button 3x to continue.\n\n");
    button_press_count = 1;

    while(button_press_count < 4)       {
        /* wait for button press, lwsem is set in button isr */
       // _lwsem_wait(&lwsem);
        printf("Button pressed %dx\r", button_press_count);
    }
        int value=1;
        while(!value)
        value = lwgpio_get_value(&btn1);
        printf("test passed\n");
        printf("test passed 0\n");

    /* disable interrupt on GPIO peripheral module */
    lwgpio_int_enable(&btn1, FALSE);

网友A:
那么你在调用主函数之前,先禁止中断试试,然后等调用主函数后再开启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