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M2743限流管脚Isen使用咨询

楼主(2014-04-22):
目前我使用了LM2743这颗芯片,芯片有管脚Isen,根据官网手册显示如下:
ISEN
(Pin 7) - Current limit threshold setting pin. This sources a fixed 40 µA current. A resistor of appropriate value should be connected
between this pin and the drain of the low-side MOSFET (switch node).
好像这个脚必须要接个限流设置电阻,我实际使用发现,这个引脚悬空,不接电阻也能用,而且对输出电压没影响。想问问大家这个引脚悬空了是不是就几乎不限流量了?

网友A:
从这里看, 应该有问题。
我觉得在电路设计的时候,为了稳定工作, 最好遵循芯片设计的手册。
即使进一步优化,电流限制还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