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2KW开关电源,原理图求助

楼主(2014-04-22):
    调试时,没有输出。请大侠帮帮忙,原理图见附件。。。。

网友A:
打成PDF发上来吧

这样大家都好看  不是所有人都使用AD的

另外描述一下自己遇到的问题,简单的说没有输出,实在过于笼统

网友B:
楼主能否把原理图按开关电源的通常画法整理一下,便于大家帮你分析。

楼主:
     文件已上传,给输入信号,输出没有任何反应。是不是输出回路有问题,这是手抄的4层板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把原理图按开关电源的通常画法整理一下,便于大家帮你分析。

上传了,在你楼下,麻烦帮忙看下,手抄的4层板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成PDF发上来吧

这样大家都好看  不是所有人都使用AD的

PDF文档已上传,帮忙看下。问题出在哪

楼主:
主回路有问题,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C:
问题太多,主回路以及PWM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太多,主回路以及PWM部分

能指点下吗?手抄的4层板,PFC,PWM用原先的线路板来调试我的主回路线路板,发现问题有很多,

网友D:
  top246EN的S脚都没接

楼主:
恩 调试的时候链接在一起了,但还是么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top246EN的S脚都没接

恩 这个脚跟4脚连在一起的,但还是么有输出。

网友E:
你先试试你PFC电压正常不?问题太多了,最好有PCB图,还有你整流后的电压好像到PFC开关管之间没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先试试你PFC电压正常不?问题太多了,最好有PCB图,还有你整流后的电压好像到PFC开关管之间没通路。 ...

不正常,没电压,也没有输出,你能截图指点一下你认为错的地方吗?

楼主:
最近整理了一下,重新来发一遍

网友E:
C5 C6 C7上的电压是多少伏?正常应该是390-420V,如果300V多一点就说明PFC没工作,先把这级搞正常;然后测试PWM的UCC28220供电是否正常,推动级U901 U902工作电压是否正常。等这些电压都正常后,迎接你的可能是啪的一声。你的电路接插件之间连接复杂,最好有相关PCB文件别人好帮你分析。最后,你要把每个IC的英文规格书读懂,不然将来生产有问题你也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C5 C6 C7上的电压是多少伏?正常应该是390-420V,如果300V多一点就说明PFC没工作,先把这级搞正常;然后测试 ...

不调试了,周一领导托人找抄板公司去抄了,抄成PCB之后在还原原理图。其脉宽调制有一部分没有画,因为那是有程序控制的,外加元器件密,4层板 内部走线根本看不见所以就没有抄完整。其次你说的都有道理,PCB图待会呈上

网友E:
这种事首先元器件BOM你得自己准确测量做出来,MCU交专业人士**,然后根据PCB图还原出原理图。主要软件程序不是你写的,中间有问题时很麻烦。其实现在抄板风险大,特别是生产的时候。最后祝你好运!

网友F:
与其花精力抄还不如好好研究技术。

鹅?…正在好好研究技术!…

网友E:
抄板也不完全是坏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不是模仿

网友G(2014-07-15):
PFC电路就用问题,C707的另一端应该不是接地,而是接到pin3,同时R707和C706的接点应该也不接地吧,这里应该是一个2型补偿网络,也就是一个积分环节并上一个惯性环节,其他的还没看,不敢保证,估计应该是抄错了

网友H:
这个原理图弄得,看着就腰痛。

楼主:
嘿嘿 ,PCB拿去抄了,外加程序,这原理图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