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种脉冲的区别

楼主(2014-04-22):
单片机STC12C5A60S2的T2产生的脉冲与PCA/PWM模块产生的脉冲有什么不同?  via:新浪微博

网友A:
什么叫T2产生的脉冲?是通过T2定时,然后在中断里翻转电平?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软件产生PWM和硬件产生PWM的区别。

网友B:
所谓不同是指脉宽,占空比及脉幅,用T2及PWM都能产生,这3个参数未知,无从比较.

网友C:
产生的脉冲没什么不同的.
以应用的角度来看,使用PWM模块更方便;
以成本方面考虑来说,能以软件实现的就不用硬件.
但是,比如PWM频率较高的时候用定时器实现的话,就不用做别的了,虽然在中断里翻转一次用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T2产生的脉冲?是通过T2定时,然后在中断里翻转电平?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软件产生PWM和硬件产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不同是指脉宽,占空比及脉幅,用T2及PWM都能产生,这3个参数未知,无从比较. ...

谢谢T叔大早来帮我解决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产生的脉冲没什么不同的.
以应用的角度来看,使用PWM模块更方便;
以成本方面考虑来说,能以软件实现的就不用 ...

谢谢这么详细的解答。受教了~

网友D:
T2产生的脉冲是通过定时器中断完成,CPU每次都要进入定时器中断,相比而言占用了定时器资源也浪费了CPU的时间;
PWM产生模块,只要你配置好PWM的寄存器就可以产生PWM,不再需要CPU资源。如果你想修改PWM,只要修改寄存器就好了。也就像楼上所说,通过硬件方式实现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