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TM32的I2C总线

楼主(2014-04-22):
    在论坛上面看到很多人说STM32的I2C有问题,恰好这段时间要用到I2C,于是在工作之余开始研究I2C,有了论坛的基础,我抱这STM32 I2C有问题的态度开始学习,弄了很久,也找了一些资料(之前没有接触过I2C总线),就在我打算放弃的时候,今天终于调通了,我用的是STM32F407IG,对FM24C1进行读写操作,读出来的数与写进去的数据一致,这应该算是调通了吧。时钟频率是200K。
    从这次的学习中,感受颇深,做我们这一行,不能带入个人主观态度,应该按部就班,一步步进行。芯片厂商敢发不出来的东西,严格按照数据手册的时序进行使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A:
I2C总线的读写 时序 的实现很重要,必须严格按照数据手册所提示的进行。楼主说得很有道理,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总线的读写 时序 的实现很重要,必须严格按照数据手册所提示的进行。楼主说得很有道理,向你学习! ...

所有的总线,时序都很重要。我们一起学习。工作近两年了。接触到的总线还不是很多。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C:
坐等楼主分享代码,我现在也卡在这里,不上系统,OK,上了系统只要读就把系统卡死了,写倒是没有关系,求分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坐等楼主分享代码,我现在也卡在这里,不上系统,OK,上了系统只要读就把系统卡死了,写倒是没有关系,求分 ...

你上的什么系统?我用的系统库。我还没有把它融合到系统里面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上的什么系统?我用的系统库。我还没有把它融合到系统里面去的。

KEIL 自带的系统,表示很蛋疼

网友D:
我遇到的是单独使用IIC是没问题的,一旦添加其他的代码,立马不好使,望楼主分享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KEIL 自带的系统,表示很蛋疼

我没有嵌套进系统,只是以脚本的形式运行的,一个初始化,发一个字节,接收一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的是单独使用IIC是没问题的,一旦添加其他的代码,立马不好使,望楼主分享下代码 ...

你的代码添加在哪里?单独使用IIC没有问题,添加代码出问题,那就能说明是你添加的代码的问题。在发送和接收调试好后,就封装好,不要去修改这两个模块。哪里用到哪里调用。用大神的话说@aozima的话说,就是不要遇到问题就要找别人要代码。那样对自己的没有什么帮助。自己好好琢磨。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也可以把有问题部份贴出来。帮你分析。

网友:
我是读取的MPU6050,每读取一个数据就打印一次,首先读取温度,用串口打印出温度值,再读取X轴的加速度,就死机了;如果让它连续读取不打印数据都正常

网友E:
盼楼长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