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1778与RTL8201CP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4-04-22):
LPC1778配合RTL8201CP,接收没问题,发送有丢包,现象是ping打包(1k),不定时的丢包。程序层面看,接收没问题,发送也没问题,示波器测量1778也有数据发送到了PHY,但不定时的出现了丢包。和PC机都采用了自动协商机制,协商为100M全双工。麻烦各位指点一下,看看往哪个方面排查,谢谢!

网友A:
时钟质量/精度 造成EMAC没发送/接收成功
CPU过慢造成阻塞。

先定位,再解决。

楼主:
PHY时钟精度测量了一下,25.0008M,也够30ppm了,是否会有兼容问题,即CPU与PHY的兼容问题?之前配其它平台使用这个PHY,基本不用调,没想到这个这么费事。

楼主:
顶,请求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