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求助各路大神:关于USB设备枚举问题

楼主(2014-04-22):
USB, bios, os, pi, vi

现在开发一个USB设备,接口芯片用的是68013A,从主机取电,主机系统是XP。
遇到一个问题,如果在主机开启的情况下,插上设备每次都能够正确枚举;但是如果先插上USB设备再开启主机,则无EEPROM或采用0xC0模式加载时可以正常识别,而采用0xC2模式加载时系统启动后总是显示无法识别,检测到的VID和PID都为0。试过几台主机,现象是一样的。
请问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XP系统的枚举过程和BIOS的枚举过程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应该有区别,例如,我的电脑是cd光驱,而系统盘是dvd,用usb光驱装系统,这说明bios的枚举过程肯定有不同于xp的地方。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开机被休眠了,后来没有及时唤醒,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