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分享ZK-FS智能风机节电器的工作原理图

楼主(2014-04-22):
智能风机的节电器原理图,大家来探个究竟,也希望大家分析让我学习下。。。

楼主:
我顶。。图片发错

资料链接emcglobe.com/show-products/smart-fan-power-saving-system/

网友A:
靠变频节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变频节电的吧?

资料里面貌似不是这么说的额。。

网友B:
智能风机,顾名思义,自动变动为鼓风机或引风机,估计接触器类似传感器。
我意淫一下,一开始两个接触器断开,节电系统使得控制线不与风机连接。
接触器闭合,启动柜使得控制线与风机连接,这时联锁电路使得控制线持续与风机连接直至接触器改变。
不过节电系统怎么节电我是不知道的 但是节电系统之间有连接,我想应该是作为相互的参考量从而辨别控制线什么时候与风机断开连接。

网友C:
二级节能??怎么没有感应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