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子程序内存分配问题

楼主(2014-04-22):
各位大侠,
   看一个TFT驱动程序时遇到这样的问题。
   const unsigned char asc2_1206[95][12]----在头文件内定义了这样的一个数组。数组较大。
   这个数组在调用子程序时会用到。
    问题:这么大的一个数组会一直占用STM32的内存吗?还是用完了就释放?
               如果是用完了就释放,那调用时再载入就会消耗多余的时间?
               多谢啊!

网友A:
const数据类型不在内存里.
另外数组定义是不能在头文件里的,编译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st数据类型不在内存里.
另外数组定义是不能在头文件里的,编译会出错.

多谢大侠,
  CONST类型不在内存里,直接方式STM32的FLASH,和程序代码放在一起?
  我看得代码是网上流行的---原子写的,实际运行也没问题。。。。是讲这个数组在头文件里定义,然后存放字符显示的内容,用于TFT的显示调用。

网友A:
头文件不能产生任何形式的存储占用,只能exter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文件不能产生任何形式的存储占用,只能extern

多谢大侠啊,
只能EXTERN?这个意思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头文件不能产生任何形式的存储占用,只能extern

头文件为什么不能产生存储占用? 在头文件中定义宏、接口函数等,不都占用了flash空间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头文件为什么不能产生存储占用? 在头文件中定义宏、接口函数等,不都占用了flash空间么? ...

不是不能,是最好不要这样做。不在头文件里定义变量不是C语言的语法规范,而是一种C程序员的编程规范。你要分清定义和声明的区别,声明时并不会分配内存空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头文件为什么不能产生存储占用? 在头文件中定义宏、接口函数等,不都占用了flash空间么? ...

宏不占用存储,宏只在文本替换后才起作用,这个过程最终还是要在.C中完成的,没有替换就没有用.
接口函数是在link后才实际占用flash的,头文件里不能写实际的函数代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不能,是最好不要这样做。不在头文件里定义变量不是C语言的语法规范,而是一种C程序员的编程规范。你 ...

是不能,肯定报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能,肯定报错

一般来说是肯定报错,重定义了呗。但是只有一个.c文件包含此头文件时也就没有重定义了,而且包含.c文件也是可以的。#include也只是个宏,把包含文件原地展开而已,在头文件里定义变量也好编写函数也好本身是不违背语法的,你可以看看国际C语言混乱代码大赛的作品,各种混乱但都能编译通过。但一个有条理的结构清晰的程序肯定不会这么去写,真正的工程师写代码追求的是简单明了、可靠高效、规范严谨,所以头文件里不要定义变量,这是一个合格工程师的基本要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宏不占用存储,宏只在文本替换后才起作用,这个过程最终还是要在.C中完成的,没有替换就没有用.
接口函数是 ...

是否报错,具体要看编译器吧。

平时用IAR或者KEIL,虽然自己没在头文件中写过函数体,但像ARM提供的CMSIS的库中,就有直接在头文件中定义函数的情况,具体可以看一下core_cm3.h或core_cm4.h。

另外,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特殊的掌机,用C开发应用程序时, 只能有一个文件是.c文件(原因在于,对应编译链接和打包的脚本文件中只能声明一个.c文件),其他文件都是.h,而且大部分变量和接口函数本体都是在.h中实现的,这样做是OK的。当然, 如果把那些.h文件全都改成.c文件,应该也行吧,只是#include包含的就是.c文件了。

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说明.h与.c文件,对于C语言本身来说,我个人觉得是没什么区别的。但是,就像“科技猎人”说的: 不在头文件里定义变量不是C语言的语法规范,而是一种C程序员的编程规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不能,是最好不要这样做。不在头文件里定义变量不是C语言的语法规范,而是一种C程序员的编程规范。你 ...

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是肯定报错,重定义了呗。但是只有一个.c文件包含此头文件时也就没有重定义了,而且包含.c文件也 ...

除了第一句不敢苟同,其他讲的都很好,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了第一句不敢苟同,其他讲的都很好,呵呵~

所以说是“一般来讲”。对于新手们只写一个.c文件的,或者有哪些特殊编译器的等等情况,也就不会报错。呵呵。。。

网友A:
一试便知的事情啊,各种宏和extern,typedef,struct..都不是实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否报错,具体要看编译器吧。

平时用IAR或者KEIL,虽然自己没在头文件中写过函数体,但像ARM提供的CMSI ...

#include "????.c"
和复制粘贴等同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否报错,具体要看编译器吧。

平时用IAR或者KEIL,虽然自己没在头文件中写过函数体,但像ARM提供的CMSI ...

.c和.h的区别是编译还是扩展定义的区别,这也就是为什么.h不包含存储占用(代码或ram)的原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和.h的区别是编译还是扩展定义的区别,这也就是为什么.h不包含存储占用(代码或ram)的原因了. ...

仔细想了一下这个问题,总结如下,你想表达的想必也是这关观点吧 :
C编译器识别的目标文件是.c文件,而.c中又调用了.h,编译的时候,.h的东西一样会被转义到中间文件以及最终的可执行文件中。虽然.h不是面向编译器的目标文件,但它是目标文件的一部分(因为被.c文件引用了),那么它内部的一些东西同样会占用ROM或者RAM(在.h中定义函数体或变量时)。当.h中定义了函数体或者变量时,仅仅被一个.c文件调用时,编译链接都不会报错;但是,如果被多个.c文件调用,那么经过编译后产生的多个中间文件都包含了该.h中定义的函数体和变量,当链接工具进行连接时,这种情况下一般就会报错,因为链接工具认为重复定义了。

另外,再补充一点,有一类特殊的函数 - inline函数,可能平时很少用,当定义在头文件中时,最好定义成静态,这样在被多个.c文件调用时,也不会出问题。

网友A:
我想编译的第一步是把各种include文件中的内容按顺序和成一个文件,然后掉用编译器来解释,这个时候预编译已经处理完了,目标.c变成一个大文本,所以.h中是可以做定义的.
是我理解有偏差,刚试了一下是可以的

#include "REG52.h"                        //\Keil\C51\INC
#include "aaa.h"
int main(void) {
        aaa++;
        while(1) {
        }
}
//aaa.h
unsigned char aaa=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想了一下这个问题,总结如下,你想表达的想必也是这关观点吧 :
C编译器识别的目标文件是.c文件,而. ...

看了大侠的这段话对.H和.C区别明白了更多。
有一点疑惑,如果在.H中定义一个变量,而在两个.C文件中引用。但由于这个变量的作用域分别在这两个.C文件内部,这样应该不会有冲突吧?
多谢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大侠的这段话对.H和.C区别明白了更多。
有一点疑惑,如果在.H中定义一个变量,而在两个.C文件中引用 ...

看来你还是没明白。
你这么做就是重复定义,就要报错了!!
C语言允许一个全局变量跨越多个作用域(用extern),而不允许不同作用域内用相同名字的全局变量。
那么在.h文件的函数内部定义局部变量行不行呢?
也不行,因为函数声明可以重复,但是定义只能有一次。既然要定义局部变量,肯定首先要有函数定义,就不能被重复include了。

(有点罗嗦了,可是不罗嗦点又说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还是没明白。
你这么做就是重复定义,就要报错了!!
C语言允许一个全局变量跨越多个作用域(用exte ...

多谢啊,原来这样。不同文件内部不能采用相同名字的全局变量啊。我以为象定义函数内部的局部变量一样了,可以名字相同。

网友B:
呵呵, diweo补充的很清晰,我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