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转换芯片哪几款是电压输出的?需要常见点能买到的 需要画原理图的

楼主(2014-04-22):
还有DAC0832也可以做到电压输出把?是要接运放电路么?怎么解决哈?

网友A:
推荐MCP4822,双路电压输出,自带参考电压,12Bit的,串行接口,RMB ¥6.00。很好买到。
DAC0832是单路电流输出,需要外接参考电压、8Bit、并口、需要再加两路运放、双极性电源才能输出电压、>RMB¥7.00,超级烂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