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查询程序,哪里有问题?求助

楼主(2014-04-22):
if((SciaTx_Ready()==1))
  {
    buf=buffer[j];
   zhengshu=(int)(buf/1);
   xiaoshu=(buf-zhengshu)*100;
   Sci_VarRx[0]=zhengshu/10+'0';
   Sci_VarRx[1]=zhengshu%10+'0';
   Sci_VarRx[2]='.';
   Sci_VarRx[3]=xiaoshu/10+'0';
   Sci_VarRx[4]=xiaoshu%10+'0';
   Sci_VarRx[5]=' ';
   SciaRegs.SCITXBUF=Sci_VarRx[i];
   for(i=0;i<6;i++)
   {
  SciaRegs.SCITXBUF=Sci_VarRx[i];
  }
   j++;
  // Send_Flag=0;

   if(j==3)
   {
   j=0;
   }
  }
串口查询程序,朋友们给看看到底那里有问题?就是把buffer的数组通过串口发出去,求看看!

网友A:
直接发不出去还是发出去的有问题
注意一下定义的数据类型
我觉得小数部分应该乘10去整数才对吧

网友B:
buffer是一个浮点数的数组吗?flag是什么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