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cs的一个程序里实现FIR和FFT

楼主(2014-04-22):
以dsp2812作为控制芯片,在ccs3.3的环境下,先将AD采集的数据进行FIR,滤波之后再进行FFT变换,如何将这两个部分放在一个程序里实现?

网友A:
只是两个函数而已   一个数据送入FIR函数处理之后再送入FFT函数
循环处理就OK啦

网友B:
这个是不是跟数据量还有很大的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两个函数而已   一个数据送入FIR函数处理之后再送入FFT函数
循环处理就OK啦 ...

有没有例程给我参考一下啊

网友C:
百度应该很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例程给我参考一下啊

参考一下     可以借鉴一下里面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     可以借鉴一下里面的函数

这是我自己修改的程序你能帮我看一下,这个程序是否可行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自己修改的程序你能帮我看一下,这个程序是否可行么?

现在没条件跑    你再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