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基于TMS320F2812控制三相无刷直流电机的程序!!!

楼主(2014-04-22):
求大神给个2812控制三相无刷直流电机正转反转的工程啦。在CCS3.3上运行的。
霍尔位置信号反馈到捕获,2812输出六路PWM波到驱动模块,非常感谢!!

网友A:
经供参考的代码  控制两相无刷的   你可以修改

网友B:
楼上的资料的我也可以参考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供参考的代码  控制两相无刷的   你可以修改

谢谢你的代码但是我不会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经供参考的代码  控制两相无刷的   你可以修改

那三相呢??三相的就不是直流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代码但是我不会改

加油吧   慢慢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三相呢??三相的就不是直流的吧??

有三相直流无刷电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三相直流无刷电机的

那不是他需要的吗??
求贴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不是他需要的吗??
求贴出来。

没有哦   不好意思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哦   不好意思啦

我就记得你没有嘛,上次你说了,我还以为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哦   不好意思啦

这个是我在资源分享里下的,然后我输入了三路霍尔信号(方波的)到捕获,但是观察到的六路PWM波信号都是高电平,根本就不会变化,不知道为什么,hw显示的数据是会变的,cap_number也是会增加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大神帮忙

#include "DSP281x_Device.h"     // DSP281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1x_Examples.h"   // DSP281x Examples Include File
#include "f2812a.h"

#include "stdio.h"
interrupt void cap_isr(void);
interrupt void T1_isr(void);
interrupt void T2_isr(void);

// 定义指示灯寄存器地址和寄存器类型
#define LBDS (*((unsigned int *)0xc0000))

//定义拨码开关寄存器地址和寄存器类型
#define DIPS (*((unsigned int *)0xc0001))
void zx(void);
void fx(void);

Uint16 hw=0;
Uint16 i=0;
Uint32 interrupt_cap_number=0;
Uint32 interrupt_T2_number=0;
main()
{

InitSysCtrl();
                                        // 初始化DSP运行时钟
        DINT;
        /*初始化PIE*/
InitPieCtrl();
IER=0x0000;
IFR=0x0000;         //清中断
/*初始化PIE中断矢量表*/
InitPieVectTable();

EALLOW;
GpioMuxRegs.GPAMUX.all=0x073F;//使能引脚作为第二功能 PWM1-6,CAP1-3;
// GpioMuxRegs.GPFMUX.all=0x0030;//使能GPIO为SCI功能;
EDIS;

EALLOW;
PieVectTable.CAPINT1=&cap_isr;//指向中断服务寄存器捕捉1的地址
PieVectTable.CAPINT2=&cap_isr;
PieVectTable.CAPINT3=&cap_isr;
PieVectTable.T1UFINT=&T1_isr;
PieVectTable.T2PINT=&T2_isr;
EDIS;
EvaRegs.EVAIMRC.bit.CAP1INT=1;      //使能外设级CAP中断;
EvaRegs.EVAIMRC.bit.CAP2INT=1;
EvaRegs.EVAIMRC.bit.CAP3INT=1;
PieCtrlRegs.PIEIER3.bit.INTx5=1;    //使能PIE级CAP中断;
PieCtrlRegs.PIEIER3.bit.INTx6=1;
PieCtrlRegs.PIEIER3.bit.INTx7=1;
  EvaRegs.EVAIMRA.bit.T1UFINT=1;                     //使能T1的下溢中断;
PieCtrlRegs.PIEIER2.bit.INTx6=0x0001;          //在PIE中使能T1的下溢中断;

EvaRegs.EVAIMRB.bit.T2PINT=1;          //使能T2的周期中断;
PieCtrlRegs.PIEIER3.bit.INTx1=1;        //在PIE中使能T1的周期中断;
EvaRegs.EVAIFRC.bit.CAP1INT=1;
EvaRegs.EVAIFRC.bit.CAP2INT=1;
EvaRegs.EVAIFRC.bit.CAP3INT=1;
EvaRegs.EVAIFRA.bit.T1UFINT=1;
EvaRegs.EVAIFRB.bit.T2PINT=1;
PieCtrlRegs.PIEACK.all=PIEACK_GROUP3;
PieCtrlRegs.PIEACK.all=PIEACK_GROUP2;
IER|=M_INT3;
IER|=M_INT2;
EINT;
EvaRegs.T1CNT=0x0000;    //T1定时器初值;
    EvaRegs.T1PR=0x03A9;
    EvaRegs.T1CON.all=0x0A46; //连续增/减,时钟=75M/4,启动定时器1;

   EvaRegs.T2CNT=0x0000;      //T2定时器初值;
   EvaRegs.T2PR=0xFFFF;
        EvaRegs.T2CON.all=0x1706;//连续増,时钟75M 128分频,不使能定时器;

    EvaRegs.CMPR1=0x0200;
    EvaRegs.CMPR2=0x0200;
    EvaRegs.CMPR3=0x0200;

EvaRegs.COMCONA.all=0xA6E0;//使能全比较单元;
EvaRegs.CAPFIFOA.bit.CAP1FIFO=0;//初始化捕获FIFO状态寄存器,相应位清零;
EvaRegs.CAPFIFOA.bit.CAP2FIFO=0;
EvaRegs.CAPFIFOA.bit.CAP2FIFO=0;
EvaRegs.CAPCONA.all=0x30FC;//使能CAP单元中的各个功能,选用通用定时器2;
EvaRegs.DBTCONA.all=0x04F4;//死区设置;
hw=GpioDataRegs.GPADAT.all&0x0700;

if(i==1)zx(); //正转
   else    fx(); //反转

while ( 1 )
        {

        }

}

interrupt void T1_isr(void)
{
PieCtrlRegs.PIEACK.bit.ACK2=PIEACK_GROUP2;
EvaRegs.CMPR1--;
EvaRegs.CMPR2--;
EvaRegs.CMPR3--;
if(EvaRegs.CMPR1>150&&EvaRegs.CMPR2>150&&EvaRegs.CMPR3>150)
   {
      EvaRegs.EVAIFRA.bit.T1UFINT=1;
   }
else
  { EvaRegs.CMPR1=150;
    EvaRegs.CMPR2=150;
    EvaRegs.CMPR3=150;
    EvaRegs.T2CON.bit.TENABLE=1;//在占空比稳定时启动T2,
    interrupt_cap_number=0;//从此刻记录捕获次数;

    }
}
interrupt void T2_isr(void)
{
    interrupt_T2_number++;
    EvaRegs.EVAIFRB.bit.T2PINT=1;
    PieCtrlRegs.PIEACK.bit.ACK3=1;
   }
interrupt void cap_isr(void)
{
    EvaRegs.EVAIFRC.bit.CAP1INT=1;
    EvaRegs.EVAIFRC.bit.CAP2INT=1;
    EvaRegs.EVAIFRC.bit.CAP3INT=1;

    hw=GpioDataRegs.GPADAT.all&0x0700;

        EvaRegs.T2CON.bit.TENABLE=1;//启动T2,

if(i==1)zx(); //正转
   else    fx(); //反转*/

PieCtrlRegs.PIEACK.bit.ACK3=1;//使能下一次中断;
interrupt_cap_number++;
}
void zx(void)
{
   if(hw==0x0500)         //当前为101(2,5通);
      EvaRegs.ACTRA.all=0x0082;   //BNA
   if(hw==0x0100)          //当前为100(4,5通)
           EvaRegs.ACTRA.all=0x0280;    //BNC
   if(hw==0x0300)             //当前为110(4,1通)
            EvaRegs.ACTRA.all=0x0208;      //ANC
   if(hw==0x0200)              //当前为010(6,1通)
            EvaRegs.ACTRA.all=0x0028;         //ANB
   if(hw==0x0600)               //当前为011(6,3通)
            EvaRegs.ACTRA.all=0x0820;          //CNB
   if(hw==0x0400)             //当前为001(2,3通)
            EvaRegs.ACTRA.all=0x0802;              //CNA

}

void fx(void)
{
   if(hw==0x0500)         //当前为101(2,5通);
      EvaRegs.ACTRA.all=0x0028;         //ANB;
   if(hw==0x0100)          //当前为100(4,5通)
           EvaRegs.ACTRA.all=0x0820;         //CNB
   if(hw==0x0300)             //当前为110(4,1通)
            EvaRegs.ACTRA.all=0x0802;      //CNA
   if(hw==0x0200)              //当前为010(6,1通)
            EvaRegs.ACTRA.all=0x0082;          //BNA
   if(hw==0x0600)               //当前为011(6,3通)
            EvaRegs.ACTRA.all=0x0280;          //BNC
   if(hw==0x0400)             //当前为001(2,3通)
            EvaRegs.ACTRA.all=0x0208;           //ANC
}

网友D(2016-11-21):
非常感谢分享。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现在正在寻求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