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 AD采样

楼主(2014-04-22):
给16通道其中之一输入一直流2.2V,按照光盘中的AD实验示例,运行,为什么a1[0]的值一直是0呢?

网友A:
如果是悬空采集ADC    记得不会是0    应该是1.8V左右吧
你是将2.2V接到A10了吗

网友A:
供你参考一下

网友B:
我收下楼上的资料的了,,谢谢分享

网友C:
你接在那个通道上,那个通道就有数据,其它通道是没有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