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2812一个地址问题

楼主(2014-04-22):
请教一个地址问题,要对2812外部地址0xFFFD8 访问应该定义成16位地址还是32位地址啊
#define  Address  (volatile Uint16 *) 0xFFFD8
#define  Address  (volatile Uint32 *) 0xFFFD8
这个两个方式那个正确啊,理论上应该是32位吧,但我定义成32位不好用,只有16位才好用,哪位朋友能给解释下呢?

网友A:
从内存映像看, 内部存储器是 Reserved 区域。
而 XINTF zone 2 的 区域,是个 16位方式的存取外部区域。

网友B:
如果是映射到外部      你看看硬件地址       应该是16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