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MCF54418优先级的疑问02

楼主(2014-04-22):
我的硬件中断优先级,设置如下:
#define BSP_DEFAULT_MQX_HARDWARE_INTERRUPT_LEVEL_MAX    (6L)

我的定时器组件,创建如下:
_timer_create_component(1, 10000);

那么,以下哪个选项是正确的:
A、创建的定时器,中断优先级为1,只能被优先级为0的中断打断?
B、创建的定时器,中断优先级为4,只能被优先级为0~3的中断打断?

网友A:
明天帮你转MQX工程师,请耐心等待。

网友B:
默认情况下, 中断任务的优先级是1, 你所创建的定时器任务的优先级也是1.  这是一个很高的优先级。用户创建的任务一般是从8或9开始。 定时器任务优先级高,打断用户任务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情况下, 中断任务的优先级是1, 你所创建的定时器任务的优先级也是1.  这是一个很高的优先级。用户创 ...

谢谢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楼主你好,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