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不随相应的增益变化,有点晕,实际电路遇到的

楼主(2014-04-22):
电路如上图,运放使用LPV511,V+最大为12V,设计电路增益为2(主要找器件方便),输入变化时,输出并不随输入的变化而变化,没找到问题所在,运放也没达到饱和啊

网友A:
你的输入在哪里?“输出不变化”是多少?

网友B:
明显是输出4V。怎么会变呢?是不是虚焊了。另外确定连接的电路没错?直流放大而已。

网友C:
你的电路参考电压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输出4V。怎么会变呢?是不是虚焊了。另外确定连接的电路没错?直流放大而已。 ...

4V,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入在哪里?“输出不变化”是多少?

输入为V2,输出一直在1.3-1.4V左右,即便是改变V2,输出依然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路参考电压在哪里?

参考电压?这是一个放大电路啊 非要找出一个参考源的话只能是GND了。一个最简单的固定增益放大电路搭起来居然行不通,郁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输出4V。怎么会变呢?是不是虚焊了。另外确定连接的电路没错?直流放大而已。 ...

恩,是啊没错的 ,焊完之后量过,焊接良好,连接后测量各个口的输入正确,没有连错,我也纳闷,是不是片子我用的有问题,看手册没有啊!railtorail电压最宽为0-12V没超出范围啊,难道VIN+(图中)要加限流电阻?应该不需要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参考电压?这是一个放大电路啊 非要找出一个参考源的话只能是GND了。一个最简单的固定增益放大电路搭起来 ...

你再看看标准的同相放大电路是怎么样的,难道是你这样的?
人家是正负电源好不好?

网友D:
楼上,别误导别人了,同相输入下单电源供电没问题的,放大后的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极性相同。
楼主电路没错,记得在VCC脚接bypass电容,在重新焊接下,或者换个芯片试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输入为V2,输出一直在1.3-1.4V左右,即便是改变V2,输出依然不变

输出带负载能力只有那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上,别误导别人了,同相输入下单电源供电没问题的,放大后的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极性相同。
楼主电路没错 ...

是吧?同相端输入一个交流信号呢?这样的单电源供电还可以吗?

网友F:
运放带载受限,反馈电阻改大。

网友G:
不看手册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带负载能力只有那么多?

谢谢,受教了,拜谢!实在是手册没看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看手册惹的祸。

恩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吧?同相端输入一个交流信号呢?这样的单电源供电还可以吗?

一般放大交流信号都是加一个直流偏置或者是正负电源,我用到的一般加直流偏置,后面再加耦合电容去掉直流。不过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别误导别人了,同相输入下单电源供电没问题的,放大后的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极性相同。
楼主电路没错 ...

感谢!!是我手册没看清楚导致,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恩恩

改了之后应该就可以了吧,直流放大其实用的一般比较少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是吧?同相端输入一个交流信号呢?这样的单电源供电还可以吗?

晕,人家又没有放大交流信号,多操心。:lol

网友J:
高手设计的 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吧?同相端输入一个交流信号呢?这样的单电源供电还可以吗?

交流信号也要看是否带直流偏置,换句话说,只要信号没有负压,用单电源供电,同相放大就可以

网友K:
楼主没从厂商网页上下载芯片的spice宏模型,用的是虚拟模型仿的,不然在仿真阶段就可以发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没从厂商网页上下载芯片的spice宏模型,用的是虚拟模型仿的,不然在仿真阶段就可以发现这个问题了。
...

谢谢!下午下载个试试,一直没有用过网上下的宏模型进行仿真,正好学学

网友L:
电阻值太小了吧?改成10K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是啊没错的 ,焊完之后量过,焊接良好,连接后测量各个口的输入正确,没有连错,我也纳闷,是不是片 ...

放大2倍就是4V。但是楼主的不变是因为反馈电阻太小了,放大器带载能力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输出带负载能力只有那么多?

还是你给力些。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阻值太小了吧?改成10K试试

嗯,确实,现在看来是,光想到理论分析值了,忘记了运放带载能力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