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2块stm32的串口使用max485通讯,发现数据错位

楼主(2014-04-22):
很奇怪的问题,2块stm32usart3通过max458通讯。一个一直发另一个一直接收,接收到的数据总数错位,数据内容是正确的,只有按键复位接收的stm32,接收数据的顺序才正常。发送的stm32通过明华的485转232在串口调试工具看过,发送的数据顺序和内同都正确的

网友A:
那说明接收程序没处理好,是不是收到第1个数据,变成发送的第2个数据?
通讯协议上好好理下,容易解决的。

网友B:
应该是接受中断服务的问题, 注意, USART 的 接收寄存器是双缓冲的。可以在开始接收前通过多一次读数据寄存器, 清空接收缓冲。

网友C:
感觉可能是缓冲的问题,楼主没有详细的说明按键复位后是接收到的的单个数据包正常吗。如果是这样那应该就是楼上说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接受中断服务的问题, 注意, USART 的 接收寄存器是双缓冲的。可以在开始接收前通过多一次读数据寄 ...

开始接收前多读一次usart->dr,是指在初始化后读一次还是中断前读一次

网友D:
注意RS485的使能端信号控制,在发送完后就把使能端职位为接收状态。建议你从使能端方面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