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请分析STC89C52

楼主:
220V左右交流电经过100:1的变压、整流流滤波以后输入到ADC0809内进行采集,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就是数据处理,采集的数据应该是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大小,如何能在液晶显示屏上面显示开始的电压,最近对着个问题头都大了,求指导啊。用的是STC89C52单片机.

网友A(2014-04-22):
又是ADC0809。。。。现在都还流行这种几十脚8位的ADC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ADC0809。。。。现在都还流行这种几十脚8位的ADC么?

没办法,初学者,只能先凑合着看看

网友B:
先去看ADC0809的DATESHEET,里面有例子电路,至于显示,你读一下,整数分离,循环显示不就行了。

网友C:
这种电源小心电死了。那是220V啊,粘手上可能就挂了。你买个开关电源盒吧,踏实封起来,这样太不安全了。

你搞不定这种并行总线的器件,这几年的教科书都不讲并行接口了,什么译码之类的,你都没地学,这是20年前的技术。你换个带ADC的单片机,直接写个程序就完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源小心电死了。那是220V啊,粘手上可能就挂了。你买个开关电源盒吧,踏实封起来,这样太不安全了。

...

采样已隔离, 无高压。

LZ, 既然STC89C52兼容8052,所以一定可以实现。
至于除非学习并行时序的例子,否则选一款内置AD的STC单片机即可,非常方便。

(88)

网友E:
ADC0809芯片资料上有示例电路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又是ADC0809。。。。现在都还流行这种几十脚8位的ADC么?

用89入门的基本上都是玩0809+郭天翔:lol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又是ADC0809。。。。现在都还流行这种几十脚8位的ADC么?

高校老师懒惰,没有与时俱进呗。

网友G:
我的ID出现在帖子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