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蜂鸣器和蜂鸣片

楼主(2014-04-22):
最近一款产品上要用一个发声器件做报警用,由于产品要求成本极低,初步选择无源蜂鸣器和蜂鸣片两种方案。蜂鸣器大概0.25元,蜂鸣片就几分,很明显蜂鸣片在价格上具有优势,但网上关于蜂鸣片用法的说明太少,怎么设计共振腔,蜂鸣片没有引线怎么降低焊接成本?请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A:
蜂鸣片的驱动成本要高于无源蜂鸣器。大多数情况下选择蜂鸣片(压电陶瓷片)主要是考虑到安装尺寸的限制。

网友B:
压电陶瓷蜂鸣片需要采用电压驱动,共鸣腔也要合适,总体成本未必比电磁式蜂鸣器便宜。不像焊接的话可以采用弹性触脚压接的方式,但可靠性要做好的成本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