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切换了寄存器组为啥还会出现

楼主(2014-04-22):
void SPI_WRITE_BUF(void)
{;}

void INT0_Isr(void) interrupt 2 using 2
{SPI_WRITE_BUF();}
比如上面的代码,我的代码里中断都是工作在1,2,3组寄存器,而function()是在第0组寄存器被主函数调用.那为啥keil还会发出下面这种警告呢?????
***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PR?_SPI_WRITE_BUF?NRF24L01
    CALLER1: ?PR?INT0_ISR?NRF24L01
    CALLER2: ?C_C51STARTUP

还有CALLER1是指NRF24L01.c里的INT0_ISR()调用了SPI_WRITE_BUF(),这个我可以理解,,,可是CALLER2为啥是C_C51STARTUP,我不理解额.

网友A:
展开即可,哪怕内容完全一样的东西,叫两个名字,做两份分开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展开即可,哪怕内容完全一样的东西,叫两个名字,做两份分开使用

谢谢你的回答哈,展开是一个办法.使用不同的寄存器组应该也可以吧.虽然keil还是会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