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keil里函数的局部变量占用空间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4-04-22):
大家好,请问下,一个函数编写后,如果没被调用过,keil编译时data占用空间会增加...调用了一次后反而不会占用data了,这是咋回事呢??

网友A:
局部变量的空间是临时分配的,用完就释放了

网友B:
默认下KEIL是静态分配变量的,所有变量都是静态分配的,局部变量其实是分时复用的,如果函数没有被调用,就不知道与谁复用,只能独占空间了,所以会变大,如果有被调用就会分时复用,所以变小了